我也自已动手做个纸飞机

楼主(2019-04-26):
1.先在纸上画了一个图纸

2.然后覆上魔术板上

3.裁好机身

4.装起来

5.电机座和加强杆

6.可惜买的板只有单面有图案,背面只能再给它涂点颜色了。

7.画画用的颜料,简单画个图形。

8.基本涂完了。

9.哈哈,飞起来了。

10.来个放大的空中飞行图。

网友:
简单有趣的模型。

网友A:
开槽是因为桨太大?建议不开槽,飞机整体放大,或者桨用小点。开槽效率损失大,噪音可能也会大

网友:
自带迷彩服的啊   蓝色上天隐身那种

楼主:
谁知道哪里有卖双面彩印的魔术板或KT板的?我在淘宝上只买到这种单面彩印的魔术板。

网友:
快乐其实很简单

网友B:
用几MM的魔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是因为桨太大?建议不开槽,飞机整体放大,或者桨用小点。开槽效率损失大,噪音可能也会大

是的,用的8060的桨,可能选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几MM的魔术板?

5mm的魔术板

网友:
飞机多重?多大电池

网友(2019-09-16):
直接在pp板子上画尺寸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2019-10-28):
机头三角板和碳棒都是用胶带固定,是可拆卸的?

网友:
有个问题问您一下,楼主,图中红圈的地方您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之前做的纸飞机接触面都是水平的,导致粘接的时候两个面接触不到一块,就是说接触面都是90°,中间还有缝隙,请问您是切了一定的角度是吗?

网友:
想学着做纸飞机,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飞机尺寸,电池大小,电机型号,多谢。

网友:
也想动手做一个,能提供些信息吗,尺寸大小,电机型号,电池等,多谢。

网友:
你好,也想做一架飞机,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如尺寸大小,电机型号,电池等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