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700级直机的插头问题

楼主(2019-04-26):
        最近有点飘了,想买个700来炸炸。但是电调电池选用插头部分有点疑惑。现在电池是打算两个6s串联起来,想用xt150插头。
         方案1,如果电池端正负都是母头,电调端正负都是公头,那么两个6s串联起来就要多加一根线。总觉得不方便。
         方案2,如果电池端用一个公xt150,一个母xt150,电调端也是,那么电池因为是一公一母,就会有短接的可能。比较危险。
         所以大家都是怎样分配插头的?

网友:
不可以方案二, 要防呆设计,不可能插错的方案。

网友:
都是电池一公一母,分黑红就可以了,仔细点就可以,飞直升机要细心再细心,这样慢慢培养习惯,如果电池都能差错,以后肯定也会在别的方面出问题

网友:
我飞过4个起落就开始脑袋犯糊涂   所以电池必须防呆。哈哈

网友:
防呆吧,短路太可怕了。

网友:
我也是纠结了一下,最后果断选择安全,多加一根线也不怎么麻烦,不防呆每次插电都要检查半天害怕出错,也麻烦,还不安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种。。。至于电池的正负极还能对插的话就没有好的办法了。飞直机不能有这种错误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种。。。至于电池的正负极还能对插的话就没有好的办法了。飞直机不能有这种错误吧,哈哈

你这个当然不对啊,太危险了,电池直接就能接上啊。 电池这边要都用电池头。这样正负极就不可能对插了。 玩玩飞机败不了几个钱,千万别把房子给点了。 哪天家里来个小朋友,分分钟给你接上。

网友A:
屋子是我自己的,不会有人进来的,,不过平时电池跟飞机都是分开放的,电池放地下室,,,但是我就这种接法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发现有问题,,,,如果地面插头都接错,我感觉也不用上天飞了吧,,地面思路都不清晰,上天不是更容易思路不清晰????

网友:
我的DB 700电池插头是XT90的  电调那边两个插头  公司的KDS A7  电池负极是XT150  正极是AS150  电池端都是母头  就是要多接一根串联线  这个比你说的方案1好  因为方案1存在正负极插反的可能  之前飞植保机也是这种接法

网友:
怎么有一个跟我提的问题类似的?
推荐一下我的做法

网友:
用的as150,电池端都是母口,电调端公口,12s串联有双公口线。一般电池不可能对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屋子是我自己的,不会有人进来的,,不过平时电池跟飞机都是分开放的,电池放地下室,,,但是我就这种接法 ...

漂亮的房间!但是防呆设计和思路是否清晰无关,关乎安全。

网友:
实际上遇到的人基本都是方案二

网友:
实际上我基本没见过方案一

网友B:
电池能直接短路,这么大的错误只能说是活该,而且方案一可能把正负极插反,然后电调就是一缕青烟

网友:
有讨论的必要??居然还热火朝天的。。

网友:
我家里有小孩都是方案一,麻烦点就麻烦点安全第一

网友:
带脑子就好,还需要防呆?

网友:
xt90也可以用

网友:
飞700不一般都是方案二吗,性能应该更好。

网友:
跟8楼一样,as150一公一母方便串联至于危险没有谁会呆到把电池两个插头插一起,至于小孩根本就不会给接触到电池的机会

网友:
1.电池端用一个公xt150,一个母xt150,接头互卡黏住,电池端不会短接。
 2.电调端则用两个,中间串接一条线,这就不会插反烧电调。
 3.为防火花于红线增加接头,加电阻做防火花装置。

安全至上

网友:
傻人坐傻事  我打算自己将来用xt90

网友:
怕电池短接的,把电池两个接头绑一起不就行了
你要强行短接的话,无视我

网友:
用xt90,电调做xt90串联接头。这样使用比较方便,也不容易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屋子是我自己的,不会有人进来的,,不过平时电池跟飞机都是分开放的,电池放地下室,,,但是我就这种接法 ...

赞同,电池都能插错,建议还是不要飞直升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直接短路,这么大的错误只能说是活该,而且方案一可能把正负极插反,然后电调就是一缕青烟

同意,最初我用的方案一,电池被朋友不小心短接了,然后换方案二,有次边上电边跟朋友说话,正负极插反,铜插烧化,又换回了方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直接短路,这么大的错误只能说是活该,而且方案一可能把正负极插反,然后电调就是一缕青烟

讲反了,最初方案二后来方案一再最后又换回方案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电池都能插错,建议还是不要飞直升机了吧

我就这么认为,哈哈,这错误都能范,还飞个屁了,都飞到700了 ,,,, 又不是450刚首飞那会精神紧张,哈哈

网友(2019-09-02):
丢,这楼主,蠢到嗨咁。用2个xt190并联不就ok了?

网友:
XT60+XT90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我现在飞到550,还没上700,xt90 够用

网友:
電線標個色環很難嗎?同色的不要插在一起就不會短路了

网友:
建议方案一吧,安全无小事。

网友:
直接用EC5就行了,老外很多都用EC5,足够了。柯焕晨早期还用T插呢

网友:
我飞700一直都是用方法2那么久了没有试过短插电池,其实插多了会习惯性分清两组电池插头再串插的,不会拿起来就插的

网友D:
加一根线能解决的问题,不要考虑了。绝对选防呆。人就是犯错误的,但是技术可以防止错误。靠习惯都不是万能的。我就发生过好几次,控没开上电,没断电就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