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又回来啦,继续小胖子fpv之路

楼主(2019-04-26):
有三年没折腾了,又开始折腾。
小胖子快装好了,穿越机的东西准备清仓。

淘了枫叶的天线回来,入了新出的T16,富斯的i10出了。折腾下开源控。

准备起飞

网友:
玩来玩去还是航模好

网友:
欢迎回归

网友:
准备飞多远

网友:
上什么配置

楼主:
经典老配置,原来的东西都还能用,就都用上了。

只把切糕的天线改装了下,加了地线,试试距离。

楼主:
不准备飞多远,装了起落架,喜欢起起落落的感觉

网友A:
回来一看,MB飞场都没了!

网友B:
默默的问下,小胖子的转向轮接在第几通道,和4通道并联Y线吗?打升降的时候前轮也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默的问下,小胖子的转向轮接在第几通道,和4通道并联Y线吗?打升降的时候前轮也跟着转

我是用遥控器混控解决的,接了7通道,然后7通道和4通道(rud)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来一看,MB飞场都没了!

确实,飞机装好了,却不知道去哪里飞。。。。。。
长沙的朋友,能否介绍个好地方

网友C:
小胖子不适合起落架,除非你的飞场跑道长,起飞时需要一定技术,降落时能飘很远还不能使用升降舵,还额外增加重量,省下来重量能多飞一会儿,要喜欢跑道起飞二战机型是最佳选择。

网友D:
楼主的电调装机尾还是机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调装机尾还是机舱。。。

机腹安装。。。。便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胖子不适合起落架,除非你的飞场跑道长,起飞时需要一定技术,降落时能飘很远还不能使用升降舵,还额外增 ...

装了起落架也能飞半小时。。。。。

为何不能使用升降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腹安装。。。。便于散热

机腹降落的时候不会被剐蹭吗?能否发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飞机装好了,却不知道去哪里飞。。。。。。
长沙的朋友,能否介绍个好地方

来湘潭双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胖子不适合起落架,除非你的飞场跑道长,起飞时需要一定技术,降落时能飘很远还不能使用升降舵,还额外增 ...

开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