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N 定速问题 想请教 vbar neo

楼主(2019-04-26):
亚拓原装定速感应探头的插头该怎么接线 插在vbar上面   主要是接线顺序啊   大神们帮帮忙

接线啊

接线啊

楼主:
晒哈飞机

我是新手还是把我的飞机晒晒

我是新手还是把我的飞机晒晒

楼主:
晒哈飞机风神 二手的  问题太多了

网友A:
亚拓设计思路就是反人类,信号线黑色是正极,红色是负极,白色是信号

网友A:
这个原配插头是插mb陀螺定速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配插头是插mb陀螺定速口用的

我想该来 VBAR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设计思路就是反人类,信号线黑色是正极,红色是负极,白色是信号

那我接来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设计思路就是反人类,信号线黑色是正极,红色是负极,白色是信号

有信号了 真心谢谢大神    700XN 齿比 多少您知道吗???

网友A:
大齿除以驱动齿就是齿比。翻说明书有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除以驱动齿就是齿比。翻说明书有齿比

它中间有个变速箱 我算出来7点几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好漂亮的亚拓700XN

网友(2019-06-24):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顺序该怎么排,能加个微信交流嘛15951610837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接来   试试

能告诉我怎么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