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各位大佬。PWM 被禁用是什么意思,怎么打开?

楼主(2019-04-26):
上面红字提醒:PWM output is disabled. Motors and servos will not work. Use Configuration tab to enable!

让我在选项卡里打开,完全不明白在说什么。电调就滴 滴 滴的慢响。希望各位大佬帮助一下我这个新人,感激不敬。

网友A:
你点configuration再截张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configuration再截张图呀。

谢谢,萌新不懂不好意思。这再截图一张。谢谢了

网友A:
右上角那个就是,enable motor and servo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那个就是,enable motor and servo output

好的谢谢,提示已经没有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电调老是滴滴滴的响,油门行程校过了电机都可以转,一上飞控就响。是不是我接收机没接对啊?
接收机是IA6b的 飞控是f4V3。

上电后等一会儿 电调就会 滴 滴 滴差不多每秒一下。第一次做感觉好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提示已经没有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电调老是滴滴滴的响,油门行程校过了电机都可以转,一 ...

一般油门校准包括2部分,一是飞控识别你的接收机输出的油门杆上下行程终点,二是让电调识别你飞控输出的油门通道的上下行程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油门校准包括2部分,一是飞控识别你的接收机输出的油门杆上下行程终点,二是让电调识别你飞控输出的 ...

点调识别我做了,飞控识别应该怎么做呢?我查了点调说明书,是点调为检测到油门信号。

网友:
第二项calibration

楼主:
这个是校加速计,我校准过了,是对的。

网友A:
RECEIVER里再看看,肯定有的,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EIVER里再看看,肯定有的,自己研究一下。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電調的協定沒設對,也有可能,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