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打造一台波音737-700

楼主(2019-04-26):
该机翼展在1800mm左右,双64函道。推重比控制在0.6左右,主要用kt板,普通木加强(轻木好贵)。参考ramy制作工艺。自主制图。

楼主:
机身分成三段做,5mmkt板做蒙皮,每个面偏移3mm,留2mm做打磨用。

楼主:
淘宝买的eps胶水居然是咖啡色的,应该放了很久了吧。嗯,便宜

楼主:
蒙完皮需要用刀片把外膜削掉,很费时间,由于是低成本。所以kt板也比较便宜,40块钱10张。          窗户用的一些商品外包装的透明吸塑,用纸胶覆盖,为后期喷漆做准备。

楼主:
中段我还没太多想法,先做后段吧

楼主:
打磨前,打磨后

网友A:
用KT板做机身机翼都不错,但是在做舵面铰链时如果用普通的“贴胶带”工艺飞大约20起落后,舵面接缝处KT板会出现皮子和内芯分离的问题,让舵面虚位大大的增加,lz准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KT板做机身机翼都不错,但是在做舵面铰链时如果用普通的“贴胶带”工艺飞大约20起落后,舵面接缝处KT板会 ...

三条胶带形成交叉铰链就行,10几年前的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T板做机身机翼都不错,但是在做舵面铰链时如果用普通的“贴胶带”工艺飞大约20起落后,舵面接缝处KT板会 ...

直接用吸塑片做铰链的,襟翼用塑胶片。这些材料一般都能找到

楼主:
平尾还是已kt板为主,少量木头加强,剩下的横竖在加点,由于胶水不好用,直接用热熔胶了。做好刷玻纤布强度也不会差的。

网友:
不错哦!等待竣工!

网友B:
用热熔胶这个飞机会重好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熔胶这个飞机会重好多吧

嗯,我又买了点胶,在快递了。热熔胶也影响精度。

网友:
看着就不错,跟那啥视频汉莎航空有的一拼

网友:
我也有做一个大飞机的想法,学习了,敬请期待!!!

楼主:
垂尾差不多做好了,合页就是普通商品包装吸塑,感觉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