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舵机容易烧

楼主(2019-04-26):
  亚拓550L原装815H舵机,之前好盈100电调bec调节到8.4v,试飞可以,正式飞行却炸机。回来检测815舵机坏了。
  随后怕电压太高就把bec调到6.0v正常使用几十个起落。
  练习自旋翻和倒飞自旋航线,因为尾巴不受控制几次差点炸。后来把十字盘球头点油后好了一点。我估计可能发涩电流大。尾巴机械顺畅没有问题。又把电压调到了8.4,这回尾巴好用了。五个起个尾巴不受控制炸机了。

回来发现855舵机挂了,有一个场管烧了。
  换了855试机发现815也挂了一个。
  就有换了一个815,这个815跟炸机没有一点关系,换上最后一个815试机发现又烧了同一个815

之前815是烧场管,打开有糊味,这个没有闻到。确认了就是电压太高烧的,这个可是高压无刷舵机呀。烧了3个815一个855。

楼主:
换回6v就很好,用的是k8

网友:
严重慰问!

网友:
电子配件的故障无法预测啊!

网友:
这个815是高压舵机。8.4v应该没问题的呀。ds610低压舵机以前国外就有魔友直接2s接收电飞几十个起落都不烧。

网友:
我这买了一堆场管,烧了就换,已经换了三次了

网友A:
这舵机最怕堵转,一堵就烧,这家伙的好处就是易修,场管一换舵机就好,还不错

网友:
这舵机的好处就是易修,场管一换舵机就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最怕堵转,一堵就烧,这家伙的好处就是易修,场管一换舵机就好,还不错

场管买的是仙童8850cz。还没有换,可是有的看场管表面没有坏,三个表面都是好的,里面难道坏了,无法检测,只能试着换吗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管脚电阻,坏的一般电阻很小或为零,好的阻值较大且阻值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场管买的是仙童8850cz。还没有换,可是有的看场管表面没有坏,三个表面都是好的,里面难道坏了,无法检测 ...

用万用表测一下管脚输入输出端之间的电阻,坏的一般电阻很小或为零,好的阻值较大且阻值一致

楼主:
好的,谢谢啦,问一下,你买的场管是什么型号FDS8858c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管脚输入输出端之间的电阻,坏的一般电阻很小或为零,好的阻值较大且阻值一致

也是FDS8858cz吧,最上面的字母是不是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管脚电阻,坏的一般电阻很小或为零,好的阻值较大且阻值一致

  最上面字母是PE6AK,没有这种序列号,卖芯片的说是序列号,不用管。
  你配的场管的序列号一致吗。

网友:
管子的型号跟舵机上的一样就行,其它不用管,应该是8858

网友:
小心的问一句 高压舵机如果支持8.4V电压的话 烧了 给保修么。。。。。

楼主:
买了几个场管换上好了,都修好了。还不错,很好修

网友(2019-09-17):
能给一下链接吗?没找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尾舵也是老烧,Kst805,亚拓850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