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图传

楼主(2019-04-26):
黑羊图传低压版200毫瓦,原来一直都正常使用,后来飞控刷4.0.0固件后,就出现图传没法上锁;就是设置好图传后长按三秒上锁(红蓝灯各亮一下),但是,重新上电后,图传自动解锁进入调参设置状态……而且,蘋率会变。请问各位大神,有啥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4.0可能有BUG,我遇到刷了4.0后,硬件接线的RSSI没反应了,但是OPTX的SBUS叠加的RSSI还是好的

网友:
我又刷回3.5了,等4.0下次更新再刷看看

网友A:
频率是变5740了吧,可以通过OSD进入黑羊图传设置好频率和功率后保存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变5740了吧,可以通过OSD进入黑羊图传设置好频率和功率后保存退出。

不行,刷回3.5就没事了。

网友(2019-06-07):
为啥我的3.5.2固件,图传也无法保存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