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油门后翻!

楼主(2019-04-26):
刚装了一台新机,ombusF4飞控30a四合一电调。
2205电机
bf原始pid
自稳模式加油后翻,起不来。
手动模式也一样。手动模式空桨推油门失控,电机一直转。关机或者切自稳才能停。
遥控行程都设过了,最低油门1030
电机行程也校准了。
高手们指导一下啊。

网友A:
各个电机转向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电机转向对不对?

转向对的。桨也对的。

网友:
电机推力线对吗?

网友:
拍个照片看下

网友:
把air model 关了就不乱转了

网友:
检查一下飞控安装角度,实际晃动飞机与调参软件内第一页的图形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