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查看mission planer地面站源代码

楼主(2019-04-26):
问一下,通过这个VS2017打开MP源代码,放置参数注释的文件在哪呢,有知道的大佬吗,就是参数表里的参数解释,一大堆英文

网友A:
这些注释都是作者写的,有些函数他不写注释,你也只能知己分析了。

网友B:
估计是类似XML的配置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注释都是作者写的,有些函数他不写注释,你也只能知己分析了。

嗯嗯,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类似XML的配置文件吧

貌似不是哎

网友:
查找代码中的字符:【text: "】看看能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