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起飞四副翼怎么设置遥控

楼主(2019-04-26):
看到一个简单垂直起降的飞机,

最后一张说自己画的图
遥控是et07它是四副翼就很奇怪怎么设置遥控,旋转是可以了的不过它的升降舵是怎样的,设置了三角翼混控的话另外两只副翼怎样设置,或者说是,两条y线连接设置三角翼混控吗?
还望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
不分上下,按照混控,一个横面,12通道,另外一个45通道,3通道为油门,45通道怎么设置混控你就得自己研究研究
et07没用过,睿思凯的设置倒是很简单

网友:
然后用一个开关来切换两个横面的升降副翼

网友:
要装飞控才行啊兄弟,当然反应够快的话也可以试试人脑自稳

网友A:
黑板當機翼,白板當機身
黑板設升降,副翼混控
白板設方向,副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板當機翼,白板當機身
黑板設升降,副翼混控
白板設方向,副翼混控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