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3D打印机闲置时送丝机轮容易夹断丝的方法。

楼主(2019-04-26):
3D打印机如果一段时间不用,一般材料丝容易被送丝轮夹断。

解决办法是打印一个卡扣,不用的时候卡住送丝机弹簧,使送丝轮不挤压材料丝。

看图就知道了,上面的突出的圆刚好卡在送丝机的固定弹簧孔里。

不窝着,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A:
这个PLA件,估计不久后也会断了。再打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LA件,估计不久后也会断了。再打一个?

那个地方本来受力就不大,另外你太小看PLA了,我用了很久了

网友(2019-09-03):
如果是PLA材料,建议开包就尽快使用,不然时间长了会变脆,其实你即使不夹他自己也会断。

网友:
的确,用了这么久打印机从没试过被夹断的,除非长时间放置材料,材料受潮了,就会变脆。我猜楼主的材料要么是不好,要么是受潮了

网友:
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
如果不打印了,趁热拔出来,我都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