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wft07 固定鹰眼小飞手的一种方法

楼主(2019-04-27):
鹰眼小飞手固定安装在金属提手的遥控器上很方便,但无法安装在天地飞这种塑料提手的遥控器上,我想了一个方法可以比较完美的安装在天地飞上。
首先小飞手自带的安装支架背后的球头底座有颗固定螺丝,如下图,把这颗螺丝卸下来,可以把球头底座拆下来,然后把球头底座转个方向安装,这样显示器可调节角度就合适啦。

第二步,将天地飞wft07遥控器拆开,在遥控器天线斜面位置处按照支架安装孔位打两个孔,如下图,找两个铝合金或者其它金属材质金属片,分别打两个孔,这两个金属片的主要作用是增强孔位受力面。

安装好试用了一下,稍微有点头重脚轻,但感觉这是最好的安装方法啦。

楼主:
更新一下,打孔的钻头规格是3.2mm的

网友:
头重的话 可以使用重心调节装置

网友:
没看明白,太深了

网友(2020-09-17):
嗯 我当时就是不想打孔  这个方案是目前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