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wft07遥控器k2设置三段开关的方法

楼主(2019-04-27):
话不多说,如下图,飞控是naza m v2,我主要用作模式控制(gps  att  m三种模式)

网友A(2019-06-18):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写的挺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在设置K2为三段式开关的时候,比率+和比率-表示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是正,什么时候是负?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感谢。。。

楼主(2020-01-27):
引用 网友A: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写的挺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在设置K2为三段式开关的时候,比率+和比率-表示什 ...

正负代表开关的高位和低位

网友(2021-03-24):
正愁不知道怎么将K2设置为3段开关使用,我也是用来控制飞控模式,现在只能增稳和锁定两种模式,无法开关,等会试试能不能增加1个开关后可以控制飞控的开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