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改装电池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4-27):
警告:改装电池危险大,千万不要短路,短路电池反应,高温非常危险,这个帖子希望能帮助大家发现短路的隐患,安全第一!!!!
这是从3S电池拆下来的一片好的电芯,焊上了负极耳,然后再焊正极耳,但是意外出现了,再焊正极耳的时候发现电线碰到正极耳和锡箔包皮接缝处就冒火花,想来想去一定是短路了。

初步判断是负极耳焊接时候,焊锡把负极耳和锡箔包皮焊在一起了,所以正极耳再连到锡箔包皮就会短路。
然后我把负极耳焊线取下来再去焊正极耳发现就不短路了。
下面开始证明我的猜测,用电表测锡箔外表发现并不导电,那么究竟是哪导电短路了呢?

然后撕下锡箔包皮测量锡箔内表面,找打答案了,是内表面导电,焊锡焊住了极耳和锡箔包皮截断面或内表面都会导电。

答案证实了,那就开始处理电池,把正负极耳周围的锡箔皮撕掉,不让他们接触:

然后再焊接电线,极耳不是铜的,不吃焊锡也没有松香,那只好把极耳打个小洞,然后再焊住:

最后,涂上704密封绝缘,开始充电,1S电池制作完毕:

网友A:
拆除电芯和焊接的时候,难免会短路一下,一下没事的

网友B:
同款万用表,同款7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除电芯和焊接的时候,难免会短路一下,一下没事的

还是挺危险的,这次只是冒个火花,我有一块短路了一下接头都烧化了,电芯里面刺啦刺啦响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万用表,同款704

有缘啊

网友:
这个是因为你没处理好绝缘,组装电池或者改装我经常弄,也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里有

网友C:
组装电池时应该把待焊接的极耳用胶布沾上,有时稍不小心会造成烙铁头和极耳短路,问题倒是不大但是会吓一跳,我基本都是自己组4S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组装电池时应该把待焊接的极耳用胶布沾上,有时稍不小心会造成烙铁头和极耳短路,问题倒是不大但是会吓一跳 ...

吓一跳,手一抖,焊锡飞出一坨,问题就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吓一跳,手一抖,焊锡飞出一坨,问题就大了。

皮子撕掉电芯也就废了!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皮子撕掉电芯也就废了!用不了几天的

我是说焊锡飞到手上脸上就问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子撕掉电芯也就废了!用不了几天的

只是把铝皮撕了点,软包没破没漏气,没事儿的吧?为啥会废?我用了这几天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