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的驱动和玩模型需要的态度

楼主(2019-04-27):
很久没发帖了,现在刚好没事,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某二手交易网发生的一起争论有感而发首先看一下起因:
1、前段时间通过自学PCB制图软件和单片机,制作出了一批微型像真直升机用的航灯
     挂二手网上,卖点小钱,买的朋友挺多,基本都是论坛里,群里的模友
2、电路板我是搭配焊接好的0805,0603 LED(下图,左0603 右0805)进行售卖的

3、由于此LED太小,焊接非常费神,于是我就提出降价,但只卖控制板,不卖灯,模友到手自己焊灯
4、有一天一买家联系到了我,说他懂电路,可以自己焊灯,是否可以配灯给他自己焊(这部分没什么纠纷,我就不上图了)
5、我说ok,没问题,LED是非常便宜的东西,送!于是我送了他 红 绿 白 每种颜色至少10个,包括两种型号(3mmLED和上图中相对较大的0805LED)
6、接下来他收到货之后就发生了以下对话
7、他意思是红色LED只有一个亮,其他4个都不亮
他给的图是这样的:

大家发现什么问题了吗?他把LED直接插到3.6伏的锂电池上了,这也就是我这个帖子想说明的问题--LED的驱动
①LED是特性敏感的半导体器件,又具有负温度特性,因而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稳定工作状态和保护,从而产生了驱动的概念。LED器件对驱动电源的要求近乎于苛刻,LED不像普通的白炽灯泡。
LED是2~3伏的低电压驱动,必须要设计复杂变换电路,不同用途的LED灯,要配备不同的电源适配器。
----以上两点摘自百度百科

③《电压合适,LED发光二极管可以不串电阻吗?》文章出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005432030321469&wfr=spider&for=pc
摘要:发光二极管启动的时候有电容效应,电流太大,就是在工作时候,电压稍微一点变化会引起电流的巨变,所以一般发光二极管需要使用恒流驱动,而不是恒压控制,所以即使电压再合适,也需要考虑到LED是非线性元件,加装电阻来保证电流的平稳,只有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恒定,发光二极管的光衰和寿命才可以得到保证。

看到这里,我明白了,原来他所谓的懂电路可能就是懂正负极而已
发货前我都测试过了,现在4个不亮肯定就是直插导致烧毁

他纠结的第二个问题来了--为什么只烧了红色,绿色和白色没有烧

发光二极管有多种规格,电压范围有点不一样,比如红色的是1.7到2.5伏,绿色的是2.0到2.4伏,蓝色的是1.9到2.4伏,蓝白的是3.0到3.8伏,电流一般5-20毫安之间,一般控制在10毫安多一点,尽量不要超过15毫安,当然一些高亮的会有100多毫安,具体要看参数。如果电流超过规定值,会猛地发热引起严重光衰,甚至直接烧毁。----摘自《电压合适,LED发光二极管可以不串电阻吗?》

也就是说,红色LED在通入适当电流后压降比较低,可以理解为,要使红色LED正常发光,其两端电压较低,而绿色、白色相对较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只烧红色的原因,其实,我相信,他如果通电时间够长,锂电池满电,放电率够大,绿色和白色也会烧。

他纠结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5个红色LED,只烧了4个,还剩1个没烧......
我想,这个问题,就如同你问我5个高速掉头的人,为什么死了4个一个没死一样

他坚持认为一个红灯没烧,就证明这样接是没问题的
好吧,那我给你个解释,也许是因为你锂电池电压已经开始下降了,不如,你充满电再去试试?

退款是不可能的,早就有提防这种人,所以说了,售出不退,更何况,LED是送你的啊亲

他倒也不是要退款,他要我承认错误......是你的问题我承认什么呢?
于是他开启了骂街模式

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玩模型的态度

本人大概在2011年购入第一台微型直升机--九鹰260A,至今8年,基本玩的都是微型直升机,所以玩的算比较透彻明白
再加上对电路略懂一二,所以经常做一些跟微型直升机有关的DIY
虽说不上多厉害,但至少我相信我的大多数DIY从原理上说是没问题的
即使是这样,我也从来不会随便对别人指指点点,看到有跟自己想象不一样的事情,先查查资料,再问问第三方怎么说
还有网购送东西的,即使送的东西真有问题,你好意思去找卖家?
我一直相信玩航模的人素质品行都不差,生活水平也不低,希望价格日渐亲民的航模不要惯出一批不符合这项活动气质的人。

继续骂街,到我另外一个商品链接继续骂街

他找到了不带电阻的LED灯带,作为证据,说明LED不需要电阻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样的人,也没必要再跟他解释了,让他去吧
一句比较俗的话:你开心就好

网友:
作为模友,我对楼主遇到这样无厘头的买家表示慰问,同时,也对奉劝这样的买家说一句,玩模型,是为了兴趣,为了开心,但模型又是一样需要专业知识的爱好!在你没有全面的认知时,请不要去质疑别人!所以建议你不要继续玩模型,毕竟你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修养!

网友:
居然看完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顶楼主,闲鱼真的什么买家都有,

网友A:
LED灯看起来好像简单实际上不会搞很容易烧掉,我都不敢随便搞都是买成品,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有的灯组可以直接接接收机使用,因为看了你的帖子我又不敢这样用了,虽然以前就是这样接着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看起来好像简单实际上不会搞很容易烧掉,我都不敢随便搞都是买成品,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有的灯组可 ...

你好,我没有玩车,所以不清楚你说的灯组是什么样的,但是led是电流驱动型元器件,如果是直接插接收机,可能这个灯组里面有个很小的恒流驱动芯片,或者最简单的,就是串联个电阻,电阻的阻值根据电源的电压,led的材质,颜色,亮度来决定。

网友:
林子大了啥鸟都有。闲鱼卖东西还是得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客户还是看了我的链接,我介绍去找你买的。结果遇到这样糟心的事情,我希望各位买家卖家和气生财,不要 ...

客气了,我做的板子在懂电路的朋友眼里也是小菜一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提倡一个良好的学习风气,因为遇到过太多自以为是,妄自菲薄的人,我脾气也不好,懒得跟这些人解释,我也是从小白一路跟着板块里的各路大神混过来的,希望大家都能虚心学习,相互尊重,同时谨防小人(听说你前两天卖的一台120被买家掉包了主板又退货了?这种人绝不轻饶)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是没有楼主这么耐烦心

网友:
红色led,直接连电池是必烧的,必需使用电阻限流。

网友C:
限流电阻,最便宜的驱动了,直接接动力锂电,就算大功率led也招架不住呀
不懂装懂最可怕

网友:
不懂装懂还不听人教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我做的板子在懂电路的朋友眼里也是小菜一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提倡一个良 ...

等找客服解决完之后,我再发帖警示大家

网友D:
今天也学习了,了解到了以前的发光二极管和现在的单纯LED发光管不是一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没有玩车,所以不清楚你说的灯组是什么样的,但是led是电流驱动型元器件,如果是直接插接收机,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最便宜的驱动了,直接接动力锂电,就算大功率led也招架不住呀
不懂装懂最可怕

不限电流,每一种LED工作电压都不一样。
接1s电池,4.2V,一些老的高压LED能用,但是颜色集中在紫外,深蓝色上。一般波长越长电压越低。印象中老的红光LED大概2.3V左右,新的有用2.0V,甚至还有更低的。
老的绿光和黄光在3V上下,具体数值记不清了。
老的白光在3.1~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也学习了,了解到了以前的发光二极管和现在的单纯LED发光管不是一回事,谢谢

抱歉你说错了....发光二极管和LED是同一个东西。不过不同时代的管子的特性差别很大。

网友:
这种就是典型的不懂瞎BB的主!啥都不懂,自己乱搞坏了还怪楼主东西是坏的。自己以前也遇到过,直接把LED 接电源上,虽然可以亮一段时间,但时间长了就不亮了烧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要加电阻!  这种渣渣以后直接拉黑,其他模友和他交易也要小心!!!

网友:
我以前也爱乱接,但是自己搞坏的东西不会埋怨别人。静下心来学习了几年电子基础知识,有空也会和帮助模友解决些力所能及的问题。共同学习,互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