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9-04-27):
遥控器
舵量太大了怎么办?
遥控是乐迪AT9

楼主:
怎么说呢?就是副翼通道摇杆的舵量不一样,

楼主:
往左和往右不一样,往右一点点就满舵了,往左到底才满舵

网友A:
是用一个通道,就是二个舵机不一致。用二个通道混控,可在遥控器通道里设置舵量百分比。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只要将摇杆复位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