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电机+电调不知哪坏了

楼主(2019-04-27):
求助各位大神,我用的四合一一体电调,今天开机突然有一个电机出现了似转非转的情况,连上BF测试电机也是同样效果,把电量推到最大后电机停转,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是不是电调挂掉了?

网友:
基本上是电调问题

网友A:
问一下你是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是什么电调?

电调是BLHELI_S DSHOT MINI

楼主:
还有救吗?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要没问题就检查电调吧 何以对调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要没问题就检查电调吧 何以对调电机试试

没有虚焊 焊的很结实 一会拿个电机焊上试下

网友:
拿放大镜看看 估计管子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救吗?

反厂修呀

网友:
先换个电机试试,电机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