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0伏电池充电要反复插几次才能充进电呢?

楼主(2019-04-27):
有一个问题,0伏
电池
充电要反复几次接
充电器
才能充得进电,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电池坏了,应该直接充不进,也激不活呀。

网友A:
0V可能是电池真的死了,也有可能只是电显读不到电压,此时不需要重复插充电器,使用并充板,高电压大电流激活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小电流救回来,电池放电就很一般了。可以遥控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