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给大家一下防止3D打印时翘边的经验。

楼主(2019-04-27):
3D打印时底面积大的物体一般容易翘边,当然记得贴上3M打印纸,记得贴上3M打印纸
1、增大第一层的底面积,加上网格层,增大接触面。
2、模型提高1mm(建模时下面加一个1mm边长的小方块),让模型第一层下面的都是支撑,就算是没有热床,该方法都很奏效。

3、调整机器到合适的打印状态,打印第一层时调整成可以形成一个面(喷头距离打印台很近),基本不会翘边,就算不加热床一般模型都没事,
     非常牢固,粘的有时掰都掰不下来,要拿东西翘,非常紧,见图。
4、底面积大的模型,建模时中间可以掏一些洞。

上面的方法有没热床的都可以用,建议大家按照第3种调好机器,没热床也不用担心。

楼主:
这些图怎么都不按照我的位置放,都是乱的,凑合看吧。

网友:
好的,实践出真知,谢谢分享

网友:
固体胶解决战斗

网友:
楼主说得对,增大底面积,尤其是小零件,很重要。最好的就是耐高温贴纸。

网友:
用的热床加PVP固体胶。。还不错

网友:
同是固体胶路过

网友A:
我是打印温度提高10度后不翘边了。

网友B:
我很少遇到翘边 倒是大平底模型很难取下来 最近加了底垫 好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少遇到翘边 倒是大平底模型很难取下来 最近加了底垫 好抠多了

加的是什么底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打印温度提高10度后不翘边了。

是热床温度还是喷头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热床温度还是喷头温度?

没有热床,打印温度,原来200度,导出gcode的时候我设置为210度,我看传感器测温基本在209左右,我也只是试试,但神奇的不翘边了,但现在天气热,不知道冬天有没有效果。

网友(2019-06-16):
我一直用玻璃,热床温度高点一样用!

网友:
PLA一般不翘边,最近打ABS是真闹心,目前试了几次没有完全成功的

网友:
最近我也在尝试打印abs,热床70摄氏度时就会出现翘边现象!喷头温度235摄氏度,热床100摄氏度,打印143mm的450尾翼没有发生翘边的现象,用的是耐高温美纹纸!

网友(2019-11-14):
其实加裙边就可以了,没必要加一层网格层,这样出来的模型底层效果不太好,另外就是晶格板的温度可以设得高一些

网友(2019-12-18):
热床+全封闭基本可以完全解决翘边问题 如果翘边 就是温度不够加点就好,楼主的经验非常适用于没有热床的机型! 还有就是直接rafe模式打个底座也可以 就是比较难取下底座来其他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