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设计的困惑-四浆双体船体打造选择的纠结

楼主(2019-04-27):
毕竟不是学船舶业的人,感觉自创设计的不确定性难题多,风险大。因为多体船型的稳定性、抗沉性比较单体船体强,所以还是选择双体,并且“去库存”,尝试四浆推动。纠结于怎样的电机控制方案才会合适。主要用途还是救援为主。

楼主:
这样的船体、船底结构会发生如何的航姿心里也没底。另外,担心手头上的2.4G六通遥控接受会烧坏。

网友:
好复杂的马达控制

楼主:
四电机驱动方式初步拟定了。双船体连接项目基本实现。(电路配置件刚下单)

楼主:
连接体具有增加后半部浮力与船底导水槽的双项功能,有利于直线航行及螺旋浆吃水。希望实际情况如愿、如预期。

网友:
个人觉得,你的困惑是你自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如果不要舵机,一个双路差速电调就解决的事

楼主:
楼上大佬言之有据。 。说实在,至今为止,我还没用到过电调,甚至对电调知识具体了解也不够。

楼主:
我目前的玩船理念还在:用较少时,化较小钱,多探索,学以致用。考虑到每一侧的二个有刷电机是不同的电阻与功率的,所以我拟定180电机直接连接受板,具有正反转,而左右的370电机则由5、6通道分别通过继电器来驱动(当然只能实现正转)。尚未作测试,不知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一开始就错了。
救援船不是跑速度的,需要的是低速推力。最好是低速多叶全浸桨。

楼主:
用视频说话,证示理念、创意,智慧、实力,玩新鲜的、玩特色的、玩个性化的,

网友:
四浆双体船?是为了增加马力么?

楼主:
我是为探索,实验,玩多样性,玩新奇特而作创新性的作品。单一的乐乐再好,久了也会腻味的。

楼主:
玩船是出于兴趣上的娱乐消遣、做船则是练练脑洞,动动手脚。做得成功,也就有心态的自慰、愉悦,充实生活内容。况且,常有旁观者称道:“自己做的吗?好历害哦”,这对我是很好的精神补药。

网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快乐自己,也快乐他人。

网友(2019-07-17):
确实,三四十块钱的双向差速电调就解决了

网友:
救援船用风动比较好,不然和要救的船一样卡到水草了。
我用救援直升机。

网友:
楼主的船别具一格  挺有特色的

网友:
需要再精致些,就算二手材料也可以。 另外谈不上设计,大家都是玩玩而已。

网友:
救援船用双路差速比较灵活,可以原地360度打转

网友:
标新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