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云Z1老款穿戴式云台的行程改造

楼主(2019-04-27):
几年前买的一个智云出品的Z1-Rider。由于年代久远,三轴之间走线外露互相牵连,不仅限制了旋转行程,旋转过程中连接线也容易挂到电机座引起录像卡顿,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借图看看连线。

连接线明显不够旋转360度。

一直都想改造成现在流行的隐藏式走线,前后思考计划了很久,最终还是{对钱包}下了毒手。

拆开后盖和电路板,电机轴上固定有一小块圆形磁钢,看结构电机轴是中空的,那么如果把磁钢换成磁环,引线就能从电路板通过电机轴穿到下一个电机驱动电路上去。

拧掉这个镶嵌磁铁的塑料座,测量这个位置的相关参数,银色轴径是6毫米,外面到黑色电机座内空径是12.于是结论是,磁环内径大于6,外径小于12。

万能的淘宝也不是万能的。下单几次退款几次,终于买回来了内7外11厚3.
===划重点:必须是径向充磁,磁极在圆环外径方向。不要问我为什么===

沐浴焚香后,拆开电机后盖两颗长螺丝,里面电路是两颗短螺丝。电路板有三组排线。一一拆除。

电机座也是两颗螺丝。卸下转轴L臂,可以看见L臂挡着的电机轴孔。

电机轴孔里塞根螺丝刀头轻轻敲打,取下固定磁铁的小塑料座。

===划重点:必须事先记录磁铁极性方向。不要问我为什么===

云台共有两个L臂,在四个螺丝孔的中间位置打上孔穿线用。

打好孔以后再装回电机。
===划重点:必须是事先记录L臂朝向。不要问我为什么===

看样子排线插头大小不能完美第穿过轴孔。

于是我们拆掉插头塑料壳,这是个细活儿。

把线头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呸呸!穿过电机孔。

穿孔前我们把排线撕散,这样旋转的阻力变小,也能拧更多的圈数。

放置好磁环位置和方向,极性可以和先前拆下的磁铁粘在一起来判断。
然后把插头外壳装回去并把排线插回电路。

测试一下工作正常,这样基本就完成了一个轴的改造。
对,磁环暂时就是直接放置在位,等以后整机工作正常再固定,它吸在电机轴上不会乱动。

现在我们看一看改造以后的走线,能看出来电机后座旋转的时候,排线和 L臂一样是静止不动的,旋转的只是电机轴孔里的排线。

第一个改造以后,后面两个就轻松了。基本就是前面的工作X3。

完工以后整机测试和调整。这是一个细活儿,想调整磁铁角度,得拆电路螺丝。

如果磁极放置误差过大,云台会无力,战栗或疯狂甩头。
如果磁极放置误差不大,云台正常工作但启动方向会偏移。

工作测试一段时间,方向和俯仰角度超过720度旋转测试,横滚方向因为运动相机抵靠云台机构不能360度旋转。
测试完好以后准备硅胶固定磁环。

然后静置一天等胶固化以后,装机,愉快地玩耍。

==============
方向轴可以连续自由旋转大约8~9个360度,担心排线拧出问题没有继续。
俯仰大概也差不多,但是手法不好操作,得前后画圆翻滚,而且会录到云台机身,基本用不上。
横滚不说了,还是原来的角度,只不过没有了连线的牵绊。
忙了半天,不过是把 Z1-Rider升级成Z1-Rider2,穷人就是这么无聊。

网友A:
还好电机是空心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电机是空心轴

就是就是。
前前后后研究了很久,早就知道它是空心轴,不然也不会冲动干这事。磁铁的选购和安装也是费了我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