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系列接收机也许是最好用的接收机,可能还会改变航模接收机市场

楼主(2019-04-27):
天下(wojiji)苦航模遥控接收机选择少,性能烂价格高久已。
这个遥控器和接收机是航模里面最有技术难度的两块(不知道原因,道听途说的)
这两块都是很难的,所以也不要求遥控厂家遥控做的好,接收机也要做的好(有道理
比如XM+就经常失控,这是常识!厂家还没能力解决
比如其他接收机都很丑
比如915mhz基本就两家在出,这也太垄断了,价格也高???(好像睿思凯挺便宜的)
比如都是各种功能不全,有这个功能没那个功能的搞套路

最近飞机炸多了,头晕。丑话不多说,说多了献丑(多是知识匮乏导致)

近日偶然发现几款接收机号称是最好的FPV接收机,我放出来,模友们拎好砖头出来开拍

楼主:
XR600T系列FPV接收机

XR600T系列接收机是专为FPV设计的超小型远距离支持数据回传功能的接收机,其硬件上集成了高效率PA和LNA,并集成有两路双向串口,软件上支持多种通信协议转换;目前此系列接收机共提供8个型号,全部都适用于任何无反相器或有反相器的F4和F7飞控板。
特性:
1) 超小体积(XR601T是10*17*3mm,XR602T是11*17*3mm,注1);
2) 超轻重量(XR601T是0.66g,XR602T是0.8g);
3) XR600T全系列接收机适用于任何无反相器或有反相器的F4和F7飞控板;
4) 可工作在F4和F7飞控板上的任何一个串口上;
5) IPEX4天线接口;
6) 分集天线设计提供最佳射程和射频性能(仅XR602系列支持);
7) 支持数据回传功能(注:B1版本受协议限制不支持此功能);
8) 支持接收机工作温度测量;
9) 支持RSSI输出;
10) 支持正相或反相SBUS(DMA控制);
11) 支持正常速度(100Kbs)或高速SBUS(200Kbs,有助于降低延时,注2);
12) 支持正相或反相FPort(DMA控制);
13) 支持正常速度(115.2Kbs)或高速FPort(230.4Kbs,有助于降低延时,注2);
14) 工作电压5.0V;
15) 工作电流50mA(数据回传功能全功率运行时);
16) 支持用户配置端口功能(配置端口输出协议,正相或反相,正常速度或高速);
17) 支持用户配置数据回传功能(配置数据回传功能是否工作,RF输出功率);
18) 支持将SPEKTRUM的DSMX/2协议转换成SBUS和FPort协议(A1版本);
19) 支持将Futaba的SFHSS协议转换成SBUS和FPort协议(B1版本);
20) 支持将FRSKY的D16协议转换成SBUS和FPort协议(B3版本);
21) 支持将FLYSKY的AFHDS-2A协议转换成SBUS和FPort协议(C2版本);
22) 支持在线固件升;
23) 可根据用户要求修改数据输出协议和数据回传协议。
注:
1)如果想要体积更小的FPV接收机请选择XR401系列(10*12*3mm);如果想要工作距离更远的FPV接收机请选择
XR702T和XR802T系列接收机;
2)当使用高速SBUS协议时延时降低约1.4ms,当使用高速FPort协议时延时降低约1.4ms
飞控上无反相器,使用正相FPort协议时,进入CLI模式中输入以下内容: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FF

save

飞控上无反相器,使用反相FPort协议时,进入CLI模式中输入以下内容: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N

save

飞控上有反相器,使用正相FPort协议时,进入CLI模式中输入以下内容: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N

save

飞控上有反相器,使用反相FPort协议时,进入CLI模式中输入以下内容: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FF

save

接收机功能配置:

XR600T系列接收机使用的MCU性能比较强大,因此此系列接收机能支持一些其它品牌接收机不支持的功能,比如接收机工作温度测量,输出正相或反相的SBUS和FPort信号等。用户可以使用GUI配置接收机这些功能,也可以使用指令配置这些功能(必需在接收机收到RF信号前完成配置,否则接收机将不处理配置信息)。配置指令如下:

0xAA,0x55, 0x070x1B,0x00D00D01D02,CheckSum

网友A:
這個是什麼接收?用什麼遙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什麼接收?用什麼遙控?

DSM2 FUTABA  FRSKY FLYSKY 都有

楼主:
不是半成品

网友B:
XM+容易失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M+容易失控?

他说的应该是近距离失控,不过这个是无线芯片问题应该无解。

网友D:
很强大啊,貌似厂家很难听到玩家的心声

网友E:
X宝没搜到,FUTABA确实需要一块集成RSSI可以叠加SBUS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应该是近距离失控,不过这个是无线芯片问题应该无解。

是的 很难解决  近距离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X宝没搜到,FUTABA确实需要一块集成RSSI可以叠加SBUS的接收

搜 mxo 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强大啊,貌似厂家很难听到玩家的心声

主要是无线射频这块技术有点难度  做的好不容易  很多人确实知道痛点在哪 但是没有实现量产的能力  做不到大批量生产还能保证可靠性 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油加油( _)支持新产品

谢谢大佬支持

网友E:
找到了,感觉不错,准备搞一个试试。如果直接FUTABA可以把RSSI叠加进SBUS里简直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感觉不错,准备搞一个试试。如果直接FUTABA可以把RSSI叠加进SBUS里简直是太棒了!

支持的 一个接口搞定

网友(2019-06-06):
买了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XR600T系列FPV接收机

XR702T何时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