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机身晃动?

楼主(2019-04-28):
飞了不少直升机和多轴(有的是借来飞的,有的是看人家飞的),发现在急停的时候,有的飞机容易晃几下,有的不晃,而且好像找不到什么规律.....最简单的晃动测试是,让飞机正飞负螺距高速下降,此时瞬间猛推螺距让飞机停止下降。

目前大致感受如下:
急停晃动和飞机大小无关,桨转速较高晃动较小(但不能解决),舵机越好晃动越小,同样翼面积下飞机越重晃动越小,但都不能解决晃动。
但有的飞机随便怎么调都会晃,有的飞机装好就是不会晃。

多轴:有刷的必晃,无刷的看情况,和电机响应速度和力量有很大关系。

直升机
Esky450/FBL 325木桨 2200rpm K8/F3都严重晃动(F3好点),抖螺距无法定点。
X3皮传 360桨 NEO 2700~3000rpm左右 完全不晃
X3L 380桨 K8/EbarV2/NEO 2500rpm左右 明显晃动,但抖螺距能定点。
SAB380 EbarV2 3000rpm 不晃
富丽380 K8 转速未知 不晃

网友:
Esky的东西就别想搞好。配件质量死贵机机还难调。

网友A:
ESKY都有450FBL啦?我只知道LAMA V4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都有450FBL啦?我只知道LAMA V4

自己改装的....013拆掉副翼,拉杆直连,加陀螺仪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觉得是和横轴胶圈硬度,及十字盘感度有关

网友B:
你讲的是不是穿越圈里说的洗桨, 就是飞机进入了自己大桨所形成的气流里? 如果是,那么晃不晃就看飞机抗干扰的能力了。飞机本身振动小,控制参数调得准确,动力储备足够,就能做到不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讲的是不是穿越圈里说的洗桨, 就是飞机进入了自己大桨所形成的气流里? 如果是,那么晃不晃就看飞机抗干 ...

理论上应该就是洗桨....不过直升机没有大螺距 I boost,所以比较难减少晃动....

网友:
从传感器检测到偏差,到陀螺给出调整指令直到最后的执行动作,越迅速及时越准确越能抗洗桨,所以一般都是调教得好,精度高,没虚位的飞机不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