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能控制180度的舵机吗

楼主(2019-04-28):
原来90度的舵机用不上了,,想买180度的舵机,, 卖家却告知180的舵机用到遥控器上最大也是90度,,,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180度的舵机需要什么来控制才能实现180度呢

网友A:
跟pwm的脉冲时长有关
我印象中普通舵机和电调是1000us到2000us 中立1500us
180度舵机是500us到2500us

网友B:
这个和遥控器无关吧。。帆船的收索舵机就是18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遥控器无关吧。。帆船的收索舵机就是180的

帆船的舵机360度,转圈的好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pwm的脉冲时长有关
我印象中普通舵机和电调是1000us到2000us 中立1500us
180度舵机是500us到2500us

也就是说平常用的遥控器用180度的舵机 没法实现180度,,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平常用的遥控器用180度的舵机 没法实现180度,,是吧

平常的遥控可以调通道行程 默认100% 不同品牌的遥控可以调大到120%或140% 大概可以控制90度舵机转动120度 也就是正负60度 不知道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的遥控可以调通道行程 默认100% 不同品牌的遥控可以调大到120%或140% 大概可以控制90度舵机转动120度 ...

感谢感谢,,这样也够用了,,有没调行程的方法,,

网友C:
一般遥控器正负最多调到120,很多刷了开源系统的遥控器调节范围就大了,opentx,deviation.什么的正负调节几呼没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遥控器正负最多调到120,很多刷了开源系统的遥控器调节范围就大了,opentx,deviation.什么的正负调节几 ...

这款能调吗?或者能刷系统吗?

楼主:
亲这个是哪种遥控器,,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这个是哪种遥控器,,有链接吗?

天地飞的12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能调吗?或者能刷系统吗?

不能调也不能刷。这是入门控。

楼主:
好吧,,有条件了再升级吧,,多谢指点

网友D:
天地飞ET12,号称支持180度和270度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ET12,号称支持180度和270度舵机。

多谢多谢,,我去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