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f405是不是不支持ibus啊,为什么没反应

楼主(2019-04-28):
大力f405是不是不支持ibus啊,为什么没反应

网友A:
支持的,软件设置端口和接收机模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软件设置端口和接收机模式了吗

设置了ibus,并且uart1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了ibus,并且uart1打开

确定串口没开错?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串口没开错?多试试

确定没开错,已经问过店家了,不支持ibus

网友C:
辣鸡富斯ibus,一百米不到就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辣鸡富斯ibus,一百米不到就丢控

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D:
大力405不支持富斯的ibus?刚准备买nv14的,我穿越都是大力的405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力405不支持富斯的ibus?刚准备买nv14的,我穿越都是大力的405飞控

自己调试了半天,最后问店家的,确实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控

i6,不过已经换了x9dp

楼主:
引用 网友C:
i6,不过已经换了x9dp

我也是i6,自己刷了10通,用着还可以呀,有钱了也准备换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i6,自己刷了10通,用着还可以呀,有钱了也准备换呢

懒得弄了,新控rssi回传真香

网友D:
nv14在路上了,现在飞控都是大力405,到时候试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v14在路上了,现在飞控都是大力405,到时候试一下能不能用

肯定能用的,BF固件是明确支持IBUS协议的,如SBUS接收机端口不行换个RX端口并在调参内正确设置就行了,应该与信号正反相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辣鸡富斯ibus,一百米不到就丢控

我刷了10通,改了天线,那天随便飞了一下,400--500米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懒得弄了,新控rssi回传真香

富斯遥控器有个lite14+的接收机,也有rssi回传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nv14在路上了,现在飞控都是大力405,到时候试一下能不能用

到时候给我说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10通,改了天线,那天随便飞了一下,400--500米不是问题

我也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能用的,BF固件是明确支持IBUS协议的,如SBUS接收机端口不行换个RX端口并在调参内正确设置就行了,应 ...

谢谢啦,飞控出手了已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时候给我说一下哈

大力飞控直接用sbus接口用ibus的确用不了,识别不出来,但是接到任意一个没有被占用的tx接口就可以识别出来,

网友F:
可以用剩余串口的RX接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剩余串口的RX接口,就行了

谢谢啦

网友(2020-02-04):
大力F405的话ibus不能用串口1,用别的就好,虽然知道楼主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D:
大力飞控直接用sbus接口用ibus的确用不了,识别不出来,但是接到任意一个没有被占用的tx接口就可以识别出 ...

学习了

网友:
试试任选一个RX口,不要接在S.BUS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