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屏外置dvr

楼主(2019-04-28):
请教下各位大神,手头有块sky702 雪花屏但是没有dvr功能,鹰眼的mini dvr可以直接接avin和avout外置吗?如图,侧面有接口

网友A:
可以的,在视频输出接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视频输出接口接,

输出口接的话屏幕上是无法显示录制提示的,就盲录吗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口接的话屏幕上是无法显示录制提示的,就盲录吗大神

视频输出接口才会有信号,这样就是屏幕显示什么就录制什么,也不用改什么线路,直接接DVR视频输入接口就可以,等于说DVR输出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输出接口才会有信号,这样就是屏幕显示什么就录制什么,也不用改什么线路,直接接DVR视频输入接口就 ...

好吧,就是说插上让它自己录就完事了,想飞行过程中屏幕上有显示录制是不太可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就是说插上让它自己录就完事了,想飞行过程中屏幕上有显示录制是不太可能了

插上去就可以录制了,随便你怎么飞,他也是在录制。只要你保证连线没错,上电开机就能录制。录制的画面就是屏幕上显示的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就是说插上让它自己录就完事了,想飞行过程中屏幕上有显示录制是不太可能了

我以前也弄过DVR录制的。不过我的是视频接收机先经过DVR,再到屏幕。现在你的是直接输入一个信号给DVR。效果也是一样的。要不然你就试一下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弄过DVR录制的。不过我的是视频接收机先经过DVR,再到屏幕。现在你的是直接输入一个信号给DVR。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弄过DVR录制的。不过我的是视频接收机先经过DVR,再到屏幕。现在你的是直接输入一个信号给DVR。 ...

打开看了下的,里面双接收完全集成到板子上了,本来想把dvr串进去,有点无从下手,只好外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看了下的,里面双接收完全集成到板子上了,本来想把dvr串进去,有点无从下手,只好外接了

那就看哪条是视频输出,划断,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接在外面就是了,直接用飞线将信号线与电源线引出来。dvr用粘电池的胶带粘在屏幕后面。没必要一定要挤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在外面就是了,直接用飞线将信号线与电源线引出来。dvr用粘电池的胶带粘在屏幕后面。没必要一定要挤在里 ...

嗯嗯,谢谢大佬,已经外接好了

网友:
如同一家人

网友:
厄齐尔无无翁群无群无群群二无群无群二

网友:
SKY D700内置DVR模块,外形与702完全一样,如果能掏到这个模块就可以内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