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5、996之类的舵机改双轴的方法,简单还费用低。

楼主(2019-04-28):
单轴的995、996之类的舵机价格在20元左右,单轴的机器人受力不是很好,也容易晃动。但是双轴的舵机价格却番了好几倍,其实也就底部突个东西出来而已。
改双轴其实也不难,费用也很少,就几个螺丝,轴套。
看图就知道了,我做的几个蜘蛛机器人,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之前很少用到双轴舵机,刚才查了下,的确价格上贵几倍。你这个改进的确不错,只要保证了精度,效果很好。

点个赞!

网友A:
难道另一边的只是起到固定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另一边的只是起到固定作用,

貌似是的,其实直接打印个后盖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的,其实直接打印个后盖更好

直接打印后盖,问题是你要有3d打印机,还要会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的,其实直接打印个后盖更好

其实就一个塑料后盖突个东西出来的差别,价格多了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一个塑料后盖突个东西出来的差别,价格多了几倍。

哈哈,细分导致高溢价么,也正常~不过难不倒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筒子们~

网友:
人个好 他有ui 哦怕了看就好个发 的是啊去我饿人他个吧v才想在吧你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9-07-02):
不是有现成的多功能支架么?几块钱一个,我六足机器人需要双轴的关节舵机配个多功能支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