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美解决】大力F722 飞控上,预留了一个8脚的焊盘,听说是给气压计使用的

楼主(2019-04-28):
大力F722 飞控上,预留了一个8脚的焊盘,听说是给气压计使用的,有魔友测试过吗?

我看了一下飞控上8脚焊盘上和是MS5611的气压计规格是差不多的,应该直焊上就可以吧。

明天气压计到了我来测试一下。只是看了一下气压计是BGA封装的,直接上风焊枪,不知道会不会把气压计烧坏。

拿了一个之前买的MS5611带板的,焊下来后,直接焊上。成功。上图

BF地面站

网友A:
我也在愁,装了gps没地方装气压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愁,装了gps没地方装气压计了!

气压计和GPS的罗盘不冲突的,能并连在一起,只是我觉得放在飞控上,要安全一些。

楼主:
更新折腾完成

网友:
隔热贴讲究

网友B:
楼主棒棒哒,MS5611应该比f4v3的气压计好不少,有试过刷inav看看有多稳吗,inav2.1固件怎么样,还有听说能刷apm和pix的固件,那岂不是很稳,又可穿越,岂不美哉(话说5imx的表情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棒棒哒,MS5611应该比f4v3的气压计好不少,有试过刷inav看看有多稳吗,inav2.1固件怎么样,还有听说能 ...

inav2.0固件在去年就用metekF722的飞控外置5611的气压计试过了,加了海绵后,开定高,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在很好的保持在一个高度,那时我刚入魔,油门控制不好,同时地方也有限制,只能在室内(只有3米多高)测试飞机,用第三人称的角度起飞后,基本不用动油门,就可以在室内尽情的耍了。当时有和metekF722自带的bmp280对比过效果,例如在起飞后的1-2分钟内你不动油门,bmp280的波动要比MS5611的大得多。如果你再买个inav支持的光流,刷inav固件后,再配个高清卡录,在室内慢慢穿越拍片,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inav2.0固件在去年就用metekF722的飞控外置5611的气压计试过了,加了海绵后,开定高,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在 ...

楼主我现在正在搞inav(固件版本2.1.0,地面站版本2.0.0),f4v3飞控,gps是bn880,头大,遇到以下几个问题请教以下:
1.解锁后电机转速异常,就是两三个转,一个不转,油门到中位才全转,电机混控已打开,不知道是不是电调协议选的不对。
2.模式里发现没有空中模式,gps地面站选的自动。
3.设置页面,飞机往左偏航,电脑显示飞机状态先是往左偏航一下,然后就一直偏航在右边了,与飞机实际转向方向相反,关掉罗盘后偏航就正常了,俯仰横滚都正常,难道装了罗盘后飞机的状态就是这样吗

然后我又刷了betaflight(固件版本4.0.2,地面站版本10.5.1)试试水,结果电机转速就正常了,推油同时转。同时发现gps能识别,但罗盘怎么都识别不了,然后模式里没有像inav里面一样有定点定高模式,也没有空中模式。发现还是bf好啊,解锁不了界面会提示为什么解锁不了,inav还是不给力。。哎,楼主我问题有点多,呜呜呜求救!!!!

我是这个论坛的一个和平主义者,我首先收到信息是你们的幸运,警告你们: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你们的方向上有千万个新手,只要不回答,这个论坛的新手就无法定位发出源。
如果回答,发射器将被定位,你们的id将遭到入侵,你们的邮件将被占领!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网友(2019-06-22):
楼主,看了您的帖子后我买了个ms5611,想求下教程

网友C:
老哥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大力f722的5611气压计该怎样接上去呢。我买了一个焊了上去,但是地面站没有识别出来,不知道是焊错方向还是固件不支持,或者需要设置什么东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大力f722的5611气压计该怎样接上去呢。我买了一个焊了上去,但是地面站没有识别出来 ...

找修手机的帮忙吧,有热风枪,很容易的
PS:大力的飞控和电调,我就是从你手上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