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目视觉】双目摄像头结合Pix飞控实现双目视觉避障功能

楼主(2019-04-28):
无人机双目视觉避障的实现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树莓派结合PIX飞控实现无人机双目视觉避障的功能。

主要硬件

我们以双目摄像头+树莓派+Pixhawk飞控来实现功能:

双目摄像头与树莓派通过USB接口来连接,树莓派和Pixhawk飞控通过串口来通信。

树莓派系统配置

首先,给树莓派烧写系统。

使用命令 cd 进入/home/pi/Dvision 该路径,输入命令ls 命令查
看文件夹中的文件,如图所示。

编译应用程序:进入/home/pi/Dvision 目录下,输入make,即可,再输入ls 命令,可以看到
生成了DvisionDemo 应用程序,如图所示。

运行应用程序:在/home/pi/Dvision 目录下,输入./ DvisionDemo,即可运行程序,可以看到
程序打印的距离信息,如图所示。

树莓派端程序基本完成设置。

Pixhawk飞控配置

首先,使用运行Mission Planner 地面站,点击-初始设置,选择安装固件,选择相应的固件即可。
注意:避障功能需要固件版本大于或等于3.5 版本。

启动避障功能,进入-配置/调试界面,点击左侧-全部参数表,在右下角-输入框中输入AVOID_ENABLE 并
且按Enter 键,即可搜索到该参数,将该参数的值左键双击,设置为3,再点击右侧的-写入
参数即可

Pixhawk端完成配置之后,则可以在MP地面站查看数据,类似雷达图。

实机飞行最后,配置完成则可以实际飞行了。
视频地址:

楼主:
不知论坛可不可以上传文件,文件太大了。

网友:
厉害,毕业设计可能用得上。哈哈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求代码?如果想开源的话,可以传到github或者gitgee上,最近在研究这个但是基于超声的,效果看起来都不怎么好。

网友:
这是当遇到障碍物时自动停止前进,不管你怎么操作,它都不动直到你改变方向避开障碍物吗?文件大可以发个百度云链接的,这种功能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技术厉害~

网友:
这个双目避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