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睿思凯x9d教练模式通道总数问题

楼主(2019-04-28):
想用睿思凯x9d作为教练模式带飞,但是目前为止只有前四个通道能用。想请教一下,是不是睿思凯教练模式只能用4个通道?或者是怎么设置,来使其他通道?

网友A:
睿思凯可以带天地飞吗

网友B:
可以用16个通道。在输入页面和混控页面可以直接选择任意从教练口输入的通道作为函数的自变量。

网友:
图中的界面是简易的教练通道设置,是为了快速设置好四个摇杆动作的中点和行程用的。不必在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思凯可以带天地飞吗

可以的,理论上带其他遥控器都行,可以改比例参数来使得行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6个通道。在输入页面和混控页面可以直接选择任意从教练口输入的通道作为函数的自变量。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为了方便模友参考,贴图如下,五通道如图所示设置后,就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理论上带其他遥控器都行,可以改比例参数来使得行程一致

如果用睿思凯带天地飞的话  接收机用睿思凯还是天地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睿思凯带天地飞的话  接收机用睿思凯还是天地飞的啊

天地飞只是用模拟器模式给睿思凯提供ppm信号,睿思凯遥控和睿思凯接收机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