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能否一拖二

楼主(2019-04-28):
如题,在电调驱动电流足够的前提下,有刷电调能否一拖二甚至一拖N?有没有试过的大神出来说说!

网友:
没反馈量的,应该行.

网友:
我玩过,没问题

网友:
有刷电机只要你的电调容量足够大带多少都没问题

网友:
只要功率够,没问题的,我试过,比如原来一个设计用来带550电机的电调,现在带两个370电机。

网友A:
实际上,很多有刷电调都虚标,慎防调炸天

网友:
电流够的话,接四个也行。

网友:
可以的,问过好盈的技术,一拖二电调其实就是多出一组线,里面就是并联的

网友B:
无刷电机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多谢各位!用来改装孩子的电动汽车,原车的遥控丢了,买一套有刷电调驱动两个后轮370电机,再陪一套枪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很多有刷电调都虚标,慎防调炸天

现在虚标严重,只能信一半

网友C:
借楼问句,船模如果打算双电机差速转向的话,电调是不是要一拖二那种。如果双电机用舵机转向的话,电调一拖一就行了是吧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句,船模如果打算双电机差速转向的话,电调是不是要一拖二那种。如果双电机用舵机转向的话,电调一拖 ...

差速转向需要双电调,别问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玩船的

网友:
看什么样的船模,小的话有现成的两路输出的有刷电调,不过多是1s或者2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