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了台塞斯纳152,和以前的飞机完全不同的装机感受

楼主(2019-04-28):
在网上瞎逛偶然看见这款打印的塞斯纳,被襟翼结构毒到了,又感觉打印飞机很新奇,于是就用以前攒的打印机开干了。。。

楼主:
调机器的测试件。。。重量和厚度都有出入

楼主:
调好后的第一片机翼

为了防止翘边,涂了很厚的胶

开始排版打印半边的机翼

漫长的等待。。。

楼主:
20小时后打好了,取下来称重。。。

楼主:
另外一边机翼也打好了

楼主:
起落架快装模块

楼主:
机翼粘接

楼主:
打印好的舵面

为了减小间隙,扩孔嵌了四氟管
改了个反向舵机,给襟翼用

网友:
期待首飞,不知道楼主能否分享图纸。嘿嘿

楼主:
打印轮胎时又遇到了问题。。。tpu料太软了,老是盘在喉管里,于是拆开检查

发现里面的套管有缺陷。。。空了一截

换了新的四氟管

原样装回去

又改进了下挤出齿轮的位置,这下软料再也跑不出来了

看起来很顺利

楼主:
轮子终于搞出来

楼主:
开始打印机身。。

楼主:
假组

按照152手册的角度来调了两档襟翼

至此已装好

楼主:
首飞感觉非常稳。。微调一点没动,挺神奇的

整个装机过程非常奇妙,拼乐高的感觉完全就是。。。

网友A:
很棒,机轮用海棉轮不行吗?打印的太硬了吧,主翼没有碳杆加强,感觉不牢,靠3M胶水粘合的机翼,如果动作大些很容易空中折翼,我的FW190就是,图个好玩,图纸是STL格式,没法改了,如果能改个加强碳杆位出来就很完棒了。楼主好耐心,我有两台机器,但总容易出点小故障,所以直接上网买的打印好的回来组。。。。另外速干剂你没有用吗?那个很有用,3M胶上去干的比较慢,相比粘手指的速度,粘机翼很麻烦,很容易错位,用速干剂一喷,秒干:)

网友:
透明的很漂亮,

网友B:
漂亮,我打印的没有调试好,超重了,不好飞,看来要先把打印机调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机轮用海棉轮不行吗?打印的太硬了吧,主翼没有碳杆加强,感觉不牢,靠3M胶水粘合的机翼,如果动作大 ...

没有用速干剂感觉ca40h干得挺快,需要慢干的大面积粘接用的hobbyking的胶水,更黏干得更慢。
另外机翼每次给胶前最好是先假组一下。。。。不然容易怼歪

网友C:
加强的地方可以预留碳杆位就好了。透明机身如果加上灯光感觉会很倍儿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我打印的没有调试好,超重了,不好飞,看来要先把打印机调好才行

是的参数严格按照教程来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强的地方可以预留碳杆位就好了。透明机身如果加上灯光感觉会很倍儿棒

感觉加灯效果会比较炫酷

网友:
好飞机,塞斯纳出品大都是经典之作

网友D:
起落架看起来好单薄,容易折断吧,dusty农药机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看起来好单薄,容易折断吧,dusty农药机就是这样的

起落架很结实问题不大……其实更担心机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起落架很结实问题不大……其实更担心机翼

机翼 飞是没问题的,就是 怕碰到 容易断了。

网友F:
厉害,打印机多钱?搜啥关键词能搜到?还有打印的这个塞斯纳原材料成本是多少钱啊?

网友:
看过你的飞行视频,真的很稳 ,打印机自己组的吗,动手能力很强,赞一个,轮子用TPU打印,不太建议,还是直接买海绵轮吧,又轻,又便宜,又好看。整体来说,非常棒

网友:
比较关注 打印的成本,自己没有3D打印机,如果拿去外面打印,估计要多少费用呢?
还有就是,能否说明一下,哪些部位用的什么打印材料?
打印出来的整机重量多少?不含电子动力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机器的测试件。。。重量和厚度都有出入

动手能力很强啊!自己组装3D打印机,又打印出这么漂亮的飞机,真棒!向你学习!

网友:
飞机好,打印机更好,这是能打多大幅面的打印机?另外飞机尺寸?

网友:
顶小黄,装的漂亮

网友:
我只羡慕飞场

网友:
机翼部分是什么材料打印的

网友:
用的粘合剂强度够吗?粘合面积够吗,会不会出现结构强度不够的情况?

网友:
想请教下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 飞是没问题的,就是 怕碰到 容易断了。

           薄了感觉就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打印机多钱?搜啥关键词能搜到?还有打印的这个塞斯纳原材料成本是多少钱啊?

打印机买的套材2k不到很大一只,塞斯纳用了两卷透明的pla,一卷灰色pla,一卷黑色tpu,加起来就150以内吧……实际上比较贵的tpu只用了一点,pla35块钱/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