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坑选什么遥控器?

楼主(2019-04-29):
天地飞9?富斯i6???想从魔改84mm手抛机开始。

楼主:
86MM那款我也买了,求爽飞配置单。谢谢谢谢

网友A:
都可以,魔改说明喜欢折腾,就富斯i6好了。这个控其实挺好,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魔改说明喜欢折腾,就富斯i6好了。这个控其实挺好,又便宜。

噢,谢谢,富斯i6有模拟器的吧?我在电脑先练习练习

网友B:
用了i6x,据说低价位神控,就是英文的,要调个什么对于我比较麻烦

网友:
华科尔d10,刷机后功能强大,不刷也很实用,不容易失控

网友C:
不建议魔改84mm手抛机开始,作为新手,你都不知道如何调试、哪里有问题……最好是魔鬼、冲浪者、纸飞机之类的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魔改84mm手抛机开始,作为新手,你都不知道如何调试、哪里有问题……最好是魔鬼、冲浪者、纸飞机之类 ...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上18妹子吧,迟早你都会淘汰之前的控

网友:
如果是新手建议用天地飞,如果入模成功,能坚持玩下去以后可以换FUTABA,如果你初期只练板机入门那建议你买MC,可以去收个二手的,很便宜,这样初期投入不大。

网友D:
当然,钱多可以直接上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钱多可以直接上FUTABA。

太贵了呀就算有心玩下去估计也舍不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贵了呀就算有心玩下去估计也舍不得

那就上MC的换,我原来也是这样来的,先上了MC控,有兴趣了再换FUTABA,其他换就没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上MC的换,我原来也是这样来的,先上了MC控,有兴趣了再换FUTABA,其他换就没再买了。

谢谢兄弟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i6x,据说低价位神控,就是英文的,要调个什么对于我比较麻烦

也有中文的

网友E:
建议天地飞7,中文控好理解,功能够用。英文的直接翻译不太好理解,当然英文好的话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天地飞7,中文控好理解,功能够用。英文的直接翻译不太好理解,当然英文好的话当我没说

我选了个乐迪AT9S还行吧?

网友:
中文就天地飞,英文Jumper T12/T16

网友:
6月天地飞新6通上市,价格不过3
关键中文系统
支持5个自定义混控
这样说吧,你玩很长时间的普通电动机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了个乐迪AT9S还行吧?

乐迪?以我感觉应该没有天9好(没用过乐迪,依据是魔界里的一些传言)
传言1:乐迪控在3D飞行时会抖舵
传言2:天地飞一开机就可以等着别的控失控
当然这没有啥依据,但我用天7两年了,一直好好的

网友:
天7入模就足够了,先练好模拟器,再买个好飞的练习机上手。

网友F:
Jumper T16一步到位,jiage便宜

网友:
天地飞6A 简单好用
等你的技术到了这台控满足不了的时候 再考虑下一阶段

网友:
乐迪AT9/9S固件的程式解决方案做得挺好的~ 熟悉他家遥控系统的过程也就是学习航模常规控制模式/机制的过程,用好了还是很超值的;虽然混控自由度可能不及opentx和deviation系统高,但主流应用一般是够用了,尤其是对于走寻常路的入门新手而言。仅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Jumper T16一步到位,jiage便宜

是这匹黑马吗?

网友H:
有个橘子控,你可以了解一下,多一种选择。
如果能一直玩下去,换个贵点的稳定点的控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橘子控,你可以了解一下,多一种选择。
如果能一直玩下去,换个贵点的稳定点的控是有必要的。

天地飞ET07已经到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这匹黑马吗?

你怎么这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个橘子控,你可以了解一下,多一种选择。
如果能一直玩下去,换个贵点的稳定点的控是有必要的。

橘子控功能比较弱,只能支持地平线的接收机!jumper可以兼容各种接收机,我买了一个t8

网友:
不差钱就一步到位

网友I:
还是富斯i6吧,以后可以直接升级富斯i10,接收通用。飞机多的时候,接收便宜的意义就体现了,Futaba就算买了控,接收几百块一个,有5架以上的飞机就很**了,到时候用还是不用?买副厂接收那干嘛还买Futab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富斯i6吧,以后可以直接升级富斯i10,接收通用。飞机多的时候,接收便宜的意义就体现了,Futaba就算买 ...

哈哈哈,Futaba我看过接收了,综合考虑了一下,真不能玩那个买了个天地飞ET07,接收便宜,种类多样。暂且这样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橘子控功能比较弱,只能支持地平线的接收机!jumper可以兼容各种接收机,我买了一个t8

对JUMPER的东西不太了解,好像出来时间不太长吧,原来没有听说过。但我为了飞小室内穿越机,配了个FUTABA兼容非常小的SBUS接收机,外包装印的JUMPER,是一家的东西吗?
接机机的做工外表看挺好的,距离没试过呢。

网友:
它好像只有一款接收。好像还不太便宜。jumper遥控的意义在于可以用大部分接收。所有有jumper控后,到网上买最便宜的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
天地飞et07 et12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魔改84mm手抛机开始,作为新手,你都不知道如何调试、哪里有问题……最好是魔鬼、冲浪者、纸飞机之类 ...

    最好是魔鬼、冲浪者、纸飞机之类
---不错 不错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