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ftoff模拟器不能解锁起飞

楼主(2019-04-29):
futaba14遥控器日本手,四个通道都校准了,56通道在遥控器上设置了,请问模拟器需要设置56通道吗?  模拟器就是不能解锁起飞,,,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我都不用56通的,这个是油门不在最低点没法起飞,校准那里把油门调低点

网友:
不需要其他通道,就是油门最低点的事,可以在软件中设置  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