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傻傻BF遥控推油没反应

楼主(2019-04-29):
在说在焊接好接受之后,终于开始进入BF调参。因为以前用的f3Evo的无刷,没有学习过这个f4的。所以下载了兔机239兔蛋调参视频恶补。另外扒拉出一些搜索出来的能看懂的教程。最后按照“四裤全输”的《BFf4飞控超详细装机设置教程》一步一步进行了设置而且都正常。(包括输入各种命令)。但是在最后拔出调参线,给飞机开控上电后,发现无论如何推油门没反应。
现在请问下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1、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做完到校准完油门行程之后,(我认为这就完了)直接点击断开连接就行吗?(以前调f3Evo乌无刷的时候还需要输入固定的命令才行)
2、我用遥控的AUX1、AUX2两段开关和判断开关包括AUX3控制bb响都有反应,说明遥控和接受之间的信号是正常的。为啥推油门就没反应了?
3、如果我搜到的这个教程过时了的话,请指导下哪里有最新的或者更好教程,文章视频都行!

网友:
save之后退出

楼主:
好啦,遥控推油门电机正常转啦!谢谢就是缺了这个sav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啦,遥控推油门电机正常转啦!谢谢就是缺了这个save

怎么最后一步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最后一步没做。

第一次用BF调F4这个。以前弄cc3d,再就是弄空心杯f3Evo的cf,所以不会用这个。现在基本能飞起来啦,后面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