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U22飞控升级问题

楼主(2019-04-29):
如题,昨天晚上把U22升级,原版本是5.3,想升级到5.6。之前一直飞的很好。这几天天气不好闲的无聊,想着升级一下玩玩。按照群里面教程下载驱动和升级程序,由于第一次尝试,先用win10系统搞好久com口链接不上,后来换了个xp的台式机,只安装了PL2303一次就成功了。
然后就按照教程升级5.6版本。然后装机上试,上电后OSD画面跳动,地平线严重倾斜,显示信息不准确,所有多级跳动,遥控没反应。
然后再看教程里面需要先刷字库,可是下载升级包里面只有4.3的字库,就按照教程先刷了字库,然后再刷5.6主程序。再次装机上电依然如此,与之前情况一样。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类似情况,该如何处理,是否能明白,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请教大神,望各位回复,感谢!

网友:
建议切糕群里直接问**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刷错了版本。新版飞控刷了老版的固件,再刷一次新版的就好了

网友(2020-04-04):
请问切糕群是多少呀?那个刷机线就是普通的ttl刷机线吧?我想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