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能接几个接收机

楼主(2019-04-29):
朋友们,18sz能接几个接收机。因为有船,飞机等。

网友A:
这个问题楼下回答!

网友B:
没用过18sz,但好多控都支持十几个以上的,天地飞七都支持十个呢

网友C:
我没记错 不加内存卡都有48个吧

楼主:
说明书说对频能对也就两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说对频能对也就两个。
他说的是同时吧。换模型就能换接收机。

网友E:
支持的接收机有多少一般不用考虑的,加个内存卡,有一万个也能用。

楼主:
内存卡用那个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F:
储存多少组数据就能用多少个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