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异响和震动,求教

楼主(2019-04-29):
步进电机2.3nm 4.2a用的542驱动器,设置4.2a 8细分,但是用的时候电机会震动噪音非常大,而且没力,用我另外一个驱动就正常,会不会是这个驱动器坏了,头疼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我用过雷塞的DM556是最好的了。比其他的542,742什么的都好,这款声音最细腻,走的最好。

网友:
电线接错才会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我用过雷塞的DM556是最好的了。比其他的542,742什么的都好,这款声音最细腻,走的最好 ...

你说的很对,雷赛的DM系列在便宜货中的确是声音最低的之一了,我还用过一款深圳杰美康的2DM系列,也是超低声音的。后来我发现闭环步进把增益调低点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B:
交换下就可以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下就可以确定了

我换了三个驱动驱动那个电机,都震动,然后三个驱动另一个电机,两个驱动正常,一个依然震动,可是驱动和电机都是新买的,感觉不太会是坏的,就是一启动没力,噪音奇大,一卡一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三个驱动驱动那个电机,都震动,然后三个驱动另一个电机,两个驱动正常,一个依然震动,可是驱动和 ...

你把细分换几个档试一下。高低都试一下。电流也不要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雷赛的DM系列在便宜货中的确是声音最低的之一了,我还用过一款深圳杰美康的2DM系列,也是超 ...

电流设置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设置太高了。

步进驱动电流设置小了电机容易丢步,电流设置大了容易发烫而且噪音震动都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步进驱动电流设置小了电机容易丢步,电流设置大了容易发烫而且噪音震动都大

其实这个都不用到这里问,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都不用到这里问,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原来是驱动和电机都是坏的,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