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谁有标准版的F4V3ardu固件的接线图

楼主(2019-04-29):
我用标准班的F4V3刷的ARDU固件 请问谁有标准版的F4V3ardu固件的接线图

网友A:
配置不同,接线不同。同一端口不同配置连接的设备都可以不同。

网友B:
我刷了apm固件问题多就没折腾下去了,恭喜你刷成功,难得。第一能搜星么?第二飞行模式能选择么?第三能设置飞翼,v翼么?

网友C(2019-06-17):
有f4v3的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