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电池盒 带上太难受了 夹的耳朵好疼 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4-30):
原装的1800电池会不会好一点 这个电池盒太大了

网友:
现在才发现这样拆开的

网友:
这是18650盒子 原配的锂电不压耳朵

网友:
做个延长线,电池放兜里

网友:
上FuriousFPV Smart Cable肥鲨眼镜智能供电线

•宽3S 11.1V - 6S 22.2V输入范围
•超方便的双“智能”开/关按钮
•专为快速电池交换而设计
•短路保护技术
•可配置的低压/过压警告蜂鸣器
•超清晰OLED显示屏
•带有呼号,电压,时间,警告,电流,容量和温度的多数据显示器
•设计用于多个护目镜平台
•XT60输入电源就绪
•带有直流输出的套筒式连接器,可实现更好的连接
•平衡线保护夹
•超长125cm线长

网友:
两种办法
一、自己配小一点电池 比如格氏那款2S 2500眼镜电池
二、用延长线 电池放口袋 个人感觉比较麻烦 但减轻头部重量

网友:
我都是耳朵上面,不知道你为何非要戴耳朵位置

网友:
用原配,小巧轻便。这个盒子我已经闲置好久了,基本不用担心电量问题。

网友:
卖了换锂电  电池盒我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