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用标舵会不会太重了

楼主(2019-04-30):
塞斯纳1.4米方向和升降用标准舵机,电调用亚拓50a  这个配置会不会导致重了些  从而导致容易失速啊

网友:
干脆来个魔改,舵面加大飞3d

网友:
这么大的飞机不在乎那几十克重量,中心调整好,依旧好飞(就不告诉你我用得胶棒估计就顶俩标准舵机了)

网友:
塞斯纳用标舵没必要吧

网友:
没必要!塞斯纳对重量要求不高

网友:
我觉得太重

网友:
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A:
重量不是问题,不过真心用不到这么大的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不是问题,不过真心用不到这么大的舵机呀。。。

降落爬扫方向舵机齿轮,毕竟前轮转向和舵机连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爬扫方向舵机齿轮,毕竟前轮转向和舵机连着

哦,是这样。我之前飞1.2m的MD塞斯纳,就是用一个银燕9g金属舵机,从不会扫齿。但是是有技巧的,就是这个飞机方向舵机也是中置的,离前轮转向臂距离挺远,另外钢丝也不粗估计就是1.5的,弹性很强。正常转向没有任何问题,一单迫降拉杆卸力效果非常明显,有多次都是轮子指向“脱臼”的方向,用力掰回来连调都不用继续飞。

网友:
飞着飞着,飞机就会多100克重量了,也就不在乎那1-20克嘛。建议买个电子秤。以后对自己的飞机重量就会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