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风动船

楼主(2019-04-30):
创意是某宝来的。

110的给水管+管套+45度弯。
面板+电机座是某宝淘的。
下面加了合成木托,容易变形,待更换。
饭盒里放电子器件+电池,开动前加盖子。注:饭盒是宜家买的。
11寸三叶浆,比较酷。

等待五一下水发视频。

网友A:
非常漂亮 能透露一下成本多少,在哪能买到材料?也想做一个

网友:
我也准备做一个来做救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 能透露一下成本多少,在哪能买到材料?也想做一个

国家机密不能随便透露~

网友B:
耶?这个水管堵头漂亮呀

网友C:
前面直接亚克力半圆球做,是否更漂亮?

网友D:
电调搞成双向的,这个就更方便了,真正的有救援能力,这几天正在看也准备下手搞一台,经常去飞水机,必须要有救援船。

网友E:
电机有点小,风动船动力一定要足。还有就是:这个三叶桨效率太低,建议更换马刀桨或者电动木桨

网友F:
重心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 能透露一下成本多少,在哪能买到材料?也想做一个

管+管箍+螺丝大约100
板子+电机座+舵机大约100
其它的电机+电调自备的先不算。
饭盒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耶?这个水管堵头漂亮呀

给水堵头,承压的,在这里用不着,建议用排水堵头,可以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搞成双向的,这个就更方便了,真正的有救援能力,这几天正在看也准备下手搞一台,经常去飞水机,必须要 ...

肯定是双向的好,家里没有双向电调,所以拿这个凑合了。
正好请教一下,有双向电调推荐吗?带BE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有点小,风动船动力一定要足。还有就是:这个三叶桨效率太低,建议更换马刀桨或者电动木桨

好建议,谢谢!
电机的确小了,浆电机都是原来家里有的,所以想着能省就省,慢慢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怎么确定

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水堵头,承压的,在这里用不着,建议用排水堵头,可以轻点。

可是比那种看着跟手拧螺蛳一样的好看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比那种看着跟手拧螺蛳一样的好看多了,哈哈

哈哈,内行,
我选这个也是因为美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直接亚克力半圆球做,是否更漂亮?

不错,看起来科幻的感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怎么确定

重心应该是偏下的,我估计80的分量都在PVC管上。
经过今天的验证,重心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比那种看着跟手拧螺蛳一样的好看多了,哈哈

各有千秋吧,给水弯头+堵头好看,但是分量重,风扇前推时会导致船头偏低,导致阻力变大(这个没用理论依据,是感性认识)。可以看我发的处女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有点小,风动船动力一定要足。还有就是:这个三叶桨效率太低,建议更换马刀桨或者电动木桨

昨天做了升级。
  • 电机:2212 换 2217(新西达)
  • 电调:30A 换 40A

我顺便试了试11寸两叶马刀,感觉力量还不如三叶浆,两叶没有三叶硬,不知道是不是硬度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千秋吧,给水弯头+堵头好看,但是分量重,风扇前推时会导致船头偏低,导致阻力变大(这个没用理论依 ...

我觉得这个感性认识有道理,接水船体与水面夹角小一些应该阻力会少

网友G(2019-06-25):
引用 楼主:
昨天做了升级。
  • 电机:2212 换 2217(新西达)

  • 2212根2217的KV一样吗 都多少的  新西大电机搞救援太危险  有烧坏的危险 我以前就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12根2217的KV一样吗 都多少的  新西大电机搞救援太危险  有烧坏的危险 我以前就烧过

    2212和2217都是950的。
    你说对了,2217已经烧了,还好在河道里,船被我捞上来了。
    现在已经换了朗宇2216。

网友G:
引用 楼主:
    2212和2217都是950的。
    你说对了,2217已经烧了,还好在河道里,船被我捞上来了。
    现在已经换了朗宇221 ...

    桨10寸的可以  你这船阻力有点大 费电  别上大桨   你看我做的救援船  速度比你快多了

楼主:
    回头我试试10寸的。
    船身太沉了,pvc管子应该买排水的,我买了进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10寸的可以  你这船阻力有点大 费电  别上大桨   你看我做的救援船  速度比你快多了

    回头我试试10寸的。
    船身太沉了,pvc管子应该买排水的,我买了进水的。

网友H:
    这个三叶浆看起是真好看。。就是你电机多大的,带11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三叶浆看起是真好看。。就是你电机多大的,带11寸?

    现在用的是2216,感觉动力不足。
    打算换大的,买了3120的,电调最大40A的,先凑合着看能不能好点。

网友(2020-03-09):
    我也做了风动船,是配合孩子的快艇的,做救援用的。一开始也是做的PVC管的,太重,开不起来,现在换成泡沫的了,好多了,还是不够快。K:\01航模\图片

网友:
    我用的63的管,很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