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我机fpv配置,?

楼主(2019-04-30):
我这个滑翔机翼展89,长70,不带电池起飞160克,2S1100电池飞17分钟,也想玩下FPV,求师父门fpv配置,经济实惠的

网友A:
最简单的只要两个设备就行了,投资300元,一个100元的25w的摄像头和图传一体设备,200元买一个二手小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只要两个设备就行了,投资300元,一个100元的25w的摄像头和图传一体设备,200元买一个二手小飞手

他们说图传一体发射功率太小了,  你说的那个小飞手是啥???  我想要求不高,5公里范围吧,也不知道遥控器这么远还能接受到信号不。。。。。  300块不够吧,我看BB 上显示屏都200多了,,最便宜的!

网友B:
这个载机这么轻,风吹吹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载机这么轻,风吹吹跑了

这个滑翔机,专门在风里飞的,还真不怕风

网友:
放弃吧,要想便宜入fpv坑注定无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