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艘蒸汽动力木船制作(已更新姿态娱乐航行视频在43楼)

楼主(2019-04-30):
在这之前对于蒸汽动力的船模完全陌生,手里刚好有一台蒸汽机,两套木船套件。于是心血来潮打算制作一条蒸汽木船,小的那条装不下锅炉,就用大的这条。船壳是蓝鸟游艇的,双发双轴不合适蒸汽动力,就去掉尾部一节龙骨改成了多轴承单传动轴。不得不说这个是一个大工程,为了保持改装后尾部结构稳定,多加了两侧的龙骨。

楼主:
小的那条太小了,船壳最终选大的蓝鸟号

龙骨铺设中,看起来很像二战时期的航母

龙骨铺设中,看起来很像二战时期的航母

网友A:
都是高手,不得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不得不佩服。

比较享受那种制作过程。。

楼主:
手头没有其他蒙皮木条了,就用比较软的桐木条贴蒙皮。软化以后的桐木条可以直接从船头开始贴。在我看来,如果是做原木色的船壳,那贴蒙皮的技术一定得过关。而不是靠后期拿原子灰修补瑕疵上厚厚的油漆。

楼主:
贴完蒙皮包保鲜膜下水,预装发动机组看下剩余浮力。下水后发现剩余浮力过多,重心过高,与其增加笨重的压仓物不如切掉多余的船壳。到了这一步得拿发动机预装上去,选好驱动轴和传动轴的入水角度和长度。硬轴的话夹角尽量小,软轴可以大一些,但是软轴摩擦力太大了。所以选两端装轴承,轴内用防水油脂充填。这一步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去掉船尾的一节龙骨,从新做一节龙骨好安装传动轴(轴比原龙骨还大数MM)

楼主:
切掉了约三分之一的船壳,线型很漂亮,蒙皮干净利落毫不含糊。到这来就可以刷环氧树脂了,如觉得强度不够,还可以贴几层玻璃纤维、碳纤维等等。

楼主:
室内下水视频,蒸汽机转速低但是扭矩大,选用螺距中等直径比较大的螺旋桨。

楼主:
水试过后安装控制设备调试。。

楼主:
接下来就设计建造上层和船壳细节了

网友B:
又一大作,等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大作,等待更新

细节和船舱还没想好,估计会参考英国蒸汽游艇。

网友C:
大神啊 期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 期待更新

天气好了抽时间到水塘测试一下航行姿态,再做船舱,也有可以做好了才去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 期待更新

五一抽时间找个水塘测试一下航行姿态

网友D:
木板切割 用的是什么机器 怎么搜

网友E:
楼主能不能给个QQ或微信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
大神啊,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板切割 用的是什么机器 怎么搜

一种是激光雕刻(切割)机,便宜的千多块,功率足够切一般厚度的椴木板了。还有一种是电动线锯曲线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给个QQ或微信交流一下经验

1191272112我的Q,不过一般在论坛交流,方便大家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