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 重新上天 ~ 油箱想换油管,请问油箱塞怎么取出?

楼主(2019-04-30):
nx4 油箱,想换油管,请问油箱塞怎么取出? 太结实了。。。。    就差这步就能重新上天啦  。升级了os55 不知道 飞起来是什么状态

网友A:
用刀頭小點的一字螺絲刀從塞邊插進去,挑出來。要一點一點挑

网友B:
固定翼油箱塞子中间有个螺丝,得松了才能取出来。不知道为啥直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技巧 大力出奇蹟使勁的挖就是了

谢啦~~谢啦~~谢啦~~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油箱塞子中间有个螺丝,得松了才能取出来。不知道为啥直机没有

谢啦~~谢啦~~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刀頭小點的一字螺絲刀從塞邊插進去,挑出來。要一點一點挑

谢啦~~谢啦~~谢啦~~

网友:
不客气。顶你。

网友D:
纸盒饮料踩过吧?把油箱塞的螺丝松了,然后把油箱横放地板上,站稳,一脚用力猛往油箱肚上一踩,“卟”一声,油箱塞就非常轻松的弹出来了,很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纸盒饮料踩过吧?把油箱塞的螺丝松了,然后把油箱横放地板上,站稳,一脚用力猛往油箱肚上一踩,“卟”一声 ...

然後油箱也能順便回收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