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mac 版的 liftoff吗

楼主(2019-04-30):
我想练习liftoff,但是家里只有mac的电脑,准备在steam上买。但是我想问一下,加密狗mac电脑可以用吗?还是有专门的Mac版的加密狗?
很担心买了游戏又不能用遥控器,就又浪费钱了。

网友A:
可以用,直接插加密狗,但是liftoff很吃电脑性能,一般的macbook很难跑起来,台式也不一定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直接插加密狗,但是liftoff很吃电脑性能,一般的macbook很难跑起来,台式也不一定顺畅

谢谢大佬的答疑,我用台式机试试,不知道4g gtx680能不能带得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答疑,我用台式机试试,不知道4g gtx680能不能带得动。

我老版本的mbp跑得很溜啊,就是风扇猛转,不过mac稍微干点活风扇就都猛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版本的mbp跑得很溜啊,就是风扇猛转,不过mac稍微干点活风扇就都猛转

真的?我的Mac Pro 至强的处理器,32g内存,GTX680 4G显卡。启动不了。我再换MBP试试,估计悬。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我的Mac Pro 至强的处理器,32g内存,GTX680 4G显卡。启动不了{: ...

降低显示指标就行了。 Frsky控直接usb线,加密狗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显示指标就行了。 Frsky控直接usb线,加密狗都不用。

请问怎么降低?没找到设置的地方。而且我fsi6加密狗也识别不了。累觉不爱

网友D:
加密狗必须用22合一那种,官网明确说过,其他狗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密狗必须用22合一那种,官网明确说过,其他狗都不行

说对了。我的狗确实不行。只有重新买一个。

网友E:
2018款macbookpro 13寸 不是独显  跑起来太费力了 降低效果能玩 但不爽。
独显的台式机2G显存稍微好点  但还是不如win   我估计4G显卡以上才行

至于模拟器  8合一的能用  22合一的也有 也ok  直接frsky的opentx 最好 我用x-lite 识别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18款macbookpro 13寸 不是独显  跑起来太费力了 降低效果能玩 但不爽。
独显的台式机2G显存稍微好点  但 ...

请问朋友能拍一下你的加密狗吗?我在某宝上掌柜说用不了。

楼主(2019-05-30):
问题解决了,liftoff在steam买的,加密狗用的G7,可以支持mac系统。之前闪退是因为系统问题。系统修复以后可以流畅运行。控用的FSi6

网友:
drl模拟器在mac上运行不知道会不会没那么吃配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liftoff在steam买的,加密狗用的G7,可以支持mac系统。之前闪退是因为系统问题。系统修复以后 ...

请问楼主,18款13寸mac跑的起来嘛?一直没敢买的,怕电脑跑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18款13寸mac跑的起来嘛?一直没敢买的,怕电脑跑不起来

18款13寸 最低效果跑的都累 15的独显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