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EV200D 7.4V4000mhA电池

楼主(2019-04-30):
EV200D电池不够用 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个4000的 带电量显示 就差充电板 看了下价格。。。。。还是不要充电板了 下面是差不多是成品的样品

引出了DC电源线平衡线 XT60电源线 方便接Q6充电 这线也是够长了。。。

电量显示板只能显示25% 50% 75% 100%

其他FPV眼镜应该也可以使用

网友:
电源显示是亮点

网友A:
请问这个DC口是什么规格的?另外电池用几s呢?

网友B:
肥鲨眼镜还差个风扇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DC口是什么规格的?另外电池用几s呢?

5.5     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肥鲨眼镜还差个风扇插头。

后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