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口的电池能改吗

楼主(2019-04-30):
如图,这种接口的电池能改吗?电池坏了,想自己找个电芯回来改一下,求指教!

网友:
这应该是数码设备上的锂电池吧··一般放电能力只有1C-5C,所以航模用不太现实···如果不需要大电流的话可以拆掉里面的保护板在极片上接上线就可以了···不过要同样型号的数量多的话组控电不错···这种小C数的电池很耐用

网友:
理论上可改,

网友:
可以改,拆开看电池长短大小,找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