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洋舰、驱逐舰不如DaoDan快艇好玩

楼主(2019-04-30):
巡洋舰、驱逐舰又窄又高,跑起来总觉得很悬(也许是比例太小),DaoDan艇这一类的船怎么跑也不用担心,可玩性好。
我的提康德罗加1:200,DaoDan艇1:48

网友A:
喜欢鱼雷快艇和DaoDan快艇滑行艇类高速航行的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鱼雷快艇和DaoDan快艇滑行艇类高速航行的姿态

网友:
鱼雷艇,DaoDan快艇模型比护卫舰,驱逐舰模型易于控制,本身就是大比例的,制作上也相对容易,所以感觉好玩。玩仿真比例船模型的达到比例航速就可以,过了就不伦不类了。

网友:
阿哟居然也有提康巡洋舰

网友B:
其实玩模型的主要在于制作过程,过程比较慢长也是你最高兴的时段,放航阶段每次最多半个小时,但你准备的时间远远大于实际放航时间。娱乐性能个人感觉鱼雷艇的航行速度快,观赏性高些。

网友:
看来我还要做一只黄峰号

网友:
那是必须的

网友:
潜艇好玩

网友C:
不能说鱼雷艇比巡洋舰好玩,你的比较不在同一水平线上。200比例和48比例比较,如果鱼雷艇也是200比例你在比比。其实仿真航行,比例越大航行姿态越接近真船,适航性和航姿也越漂亮。

网友D:
我们拖船还没有吭声呢,半米多快30公分的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玩模型的主要在于制作过程,过程比较慢长也是你最高兴的时段,放航阶段每次最多半个小时,但你准备的时 ...

赞成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拖船还没有吭声呢,半米多快30公分的宽度

装两个380电机就好了,我也有只50长的

网友:
比例越大航行姿态越接近真船,适航性和航姿也越漂亮。

网友:
大比例的倒是适航性好,下水相对的也安全些,小比例的要是风大一点容易回不来

网友:
同意ZJYSHR看法!

网友:
白菜罗卜各有所爱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说鱼雷艇比巡洋舰好玩,你的比较不在同一水平线上。200比例和48比例比较,如果鱼雷艇也是200比例你在 ...

这话说的很对。比例差这么多怎么比

网友:
不看比例吗?鱼雷艇48比例,巡洋舰200比例,所以你的感叹的本质是大比例模型比小比例模型好玩,在水里开着更有感觉,这是很显而易见的。如果要说明是巡洋舰没有DaoDan挺好玩,你想办法搞个48比例的巡洋舰,或者200比例的DaoDan艇下水开一开,才能说明问题。高中学过的,叫“控制变量法”

网友:
本质是不同船型长宽比的问题,没人拦着你做一个48比例的驱逐舰,问题是做出来放哪,怎么带出来。军舰基本都是细长细长的,即使1米长,船宽也才不到20公分,很多细节做不出来,整体体积也不大,没什么视觉冲击。 但民船艇短粗的多。同样的长度,整体够宽够分量,跑在水上动静大多了。

网友(2019-05-30):
比例值小的船可以做出好多仿真动做可玩性就高

网友:
白菜罗卜各有所爱。

网友(2020-05-19):
和楼主一样   军舰 太细长了 没感觉

网友:
唯航行论的话,玩风动船最开心。又稳又快还不会沉。

网友:
还是喜欢驱逐舰,比较威风的感觉